硬件仿真时怎么都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段测试ad转换速度的程序,但是硬件仿真时发现怎么都进不了定时器中断,换成DCO时钟源也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牛人指点,谢谢!!!!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atic uchar flag=0;
static uint count=0;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 8M and SMCLK 1M
do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t_adc()
{
P6SEL |= 0x03; //选择AD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REF2_5V+REFON;; //采样保持时间为16个ADC12CLK
//参考电压选择2.5V
ADC12CTL1 =SHP+CONSEQ_3; // SAMPCON信号采用时序电路产生
//多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ADC12MCTL0 = 0x10; // ref+=REF2_5V,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0x91; // ref+=REF2_5V, channel = A1, 结束转换通道选择.
ADC12IE |= 0x02; // 使能转换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AD转换器
}

void int_timer()
{

TACTL|=TASSEL1+TACLR+ID0+ID1;//选择SMCLK作为定时器的时钟,8分频
TACTL|=MC0+TAIE;//增加模式,并且使能中断

TACCR0=9999;//中断周期为10ms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flag=1;break;//10ms中断标志加1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count++;
}
int main( void )
{
uchar time=0;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int_clk(); //初始化时钟
int_adc(); //初始化AD
int_timer();//初始化定时器

_EINT();//开中断
ADC12CTL0 |= ADC12SC;//打开AD转换
while(1)
{
while(flag)//查询中断标志
{
flag=0;//清中断标志
time++;//时间变量加1
if(time==2)
ADC12CTL0&=~ENC;//停止AD转换
_NOP();
}
}
}
}

网友:
好象是IAR的问题,,正常是能进中断的。

网友:
问题好像是出在AD转换上了,我忘记在转换中断中清除标志位了,试试看

ADC12IFG&=~ADC12IFG1

用上面这句清标志位可行吧

网友:
上面这句好像不行,会报错,我现在用的是这句
ADC12IFG&=0xFFFC;
定时器中断是能进了,但每次都跑飞,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这句ADC12IFG&=0xFFFC;时,第一次能进定时器中断,但是全速运行后每次都跑飞,如果单步的话,则从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一出来就进了AD中断子程序,然后就出不来了

改用下面地方法
result0 = ADC12MEM0; // 读转A0换值
result1 = ADC12MEM1; // 读转A0换值

通过读取AD转换结果来清除标志位的话,连定时器中断都进不去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AD转换上,硬件仿真时查看寄存器发现,初始化寄存器后马上就ADC12BUSY置位了,而且进入中断子程序后无法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
各位牛人帮帮忙啊

网友:
建议先找个AD的例程试试

网友:
引用:

建议先找个AD的例程试试
用了开发板自带光盘的示例,还是跳不出AD转换的中断

网友:
建议先不用《多通道多次转换模式》,试试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网友:
回头看看STACK有没有溢出。

网友:
弱问楼上:STACK溢出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调ADC程序时STACK就溢出了。

网友: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count++;
}
是不是又问题???

网友:
堆栈溢出,对于MCU来说,RAM空间有限,如果形成中断嵌套的话,可能会造成堆栈溢出。程序运行一会儿后可以停下来看看Message窗口,如果溢出会有提示的。这个绝不可以。

网友:
中断向量错了,应该是: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网友:
楼上高见。感觉像是ADC中断标志没有复位,导致不能进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