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转换中断问题

楼主:
硬件仿真时,中断标志位ADC12IFG被置位后,进入中断子程序,但无论是读取ADC12MEM还是通过软件复位,如直接ADC12IFG&=0x00;还是没用,ADC12IFG的对应标志位一直是1,以至于无法跳出中断子程序。用的是买的开发板的示例程序

网友:
AD的转换方式是什么?单通道多次转换?

网友: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出现这样的现象 8成是在中断程序里设置断点观察造成的。 再没有禁止ADC转换的过程中,刚清标志位,第2次转换就已经结束了,当然转换标志位又置位了。

网友: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a××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result;
uint i;
uchar nn;
void delay()
{
uint time;
uint time1;
for(time=0x0fff;time>0;time--)
{
for(time1=0x00ff;time1>0;time1--)
{
;
}
}
}
void show(uint number )
{
uint data;
uint data1;
uchar num1;
uchar num2;
uint data2;
uchar num3;
uint buffer;
data=number*3/4096;
buffer=number*3%4096;
data1=buffer*10/4096;
buffer=buffer*10%4096;
data2=buffer*10/4096;
num3=(uchar)data2;
num1=(uchar)data;
num2=(uchar)data1;
switch(num1)
{
case 0x00:num1=ta××e[0]+0x80;break;
case 0x01:num1=ta××e[1]+0x80;break;
case 0x02:num1=ta××e[2]+0x80;break;
case 0x03:num1=ta××e[3]+0x80;break;
case 0x04:num1=ta××e[4]+0x80;break;
case 0x05:num1=ta××e[5]+0x80;break;
case 0x06:num1=ta××e[6]+0x80;break;
case 0x07:num1=ta××e[7]+0x80;break;
case 0x08:num1=ta××e[8]+0x80;break;
case 0x09:num1=ta××e[9]+0x80;break;
}

switch(num2)
{
case 0x00:num2=ta××e[0];break;
case 0x01:num2=ta××e[1];break;
case 0x02:num2=ta××e[2];break;
case 0x03:num2=ta××e[3];break;
case 0x04:num2=ta××e[4];break;
case 0x05:num2=ta××e[5];break;
case 0x06:num2=ta××e[6];break;
case 0x07:num2=ta××e[7];break;
case 0x08:num2=ta××e[8];break;
case 0x09:num2=ta××e[9];break;
}
switch(num3)
{
case 0x00:num3=ta××e[0];break;
case 0x01:num3=ta××e[1];break;
case 0x02:num3=ta××e[2];break;
case 0x03:num3=ta××e[3];break;
case 0x04:num3=ta××e[4];break;
case 0x05:num3=ta××e[5];break;
case 0x06:num3=ta××e[6];break;
case 0x07:num3=ta××e[7];break;
case 0x08:num3=ta××e[8];break;
case 0x09:num3=ta××e[9];break;
}
switch(nn)

{
case 0x00:P4OUT=~num1;P6OUT = BIT5; break;
case 0x01:P4OUT=~num2;P6OUT = BIT4; break;
case 0x02:P4OUT=~num3;P6OUT = BIT3; break;
case 0x03:P4OUT=0xc1;P6OUT = BIT2; break;
}
nn++;
if(nn>3)
{
nn=0;
}

}
void initsys(void)
{
BCSCTL1 &= ~XT2OFF; //开启晶振
uchar j;
do
{
IFG1 &= ~OFIFG; //消除标志位
for(j=0xee;j>0;j--)
{
;
}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 |= SELM_2 + SELS; //选择时钟
}

void danduo(void) // 单通道多次
{
P6SEL |= 0x01; //通道
ADC12CTL0 |= SHT0_8 + MSC + ADC12ON; // 多次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单通道多次
ADC12MCTL0 |= INCH_0; // A0
ADC12IE |= 0x01; // 中断A0
ADC12CTL0 |= ENC; //设定完毕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int dd;
initsys();
danduo();
P4DIR |= 0xff;
P6DIR |= 0xfc;
_EINT(); //开启总中断

ADC12CTL0 |= ADC12SC;
while(1)
{
dd=8000;
while(dd--);
show(result);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void)
{
result = ADC12MEM0;
ADC12IFG&=0x00;
while((ADC12IFG & BIT0)!=0);
}

网友:
确定需要进行单通道多次采集吗?
我感觉MSC置位的话,就一直在执行单通道多次采集,你没有让ADC停止的程序,ADC一直工作在单通道多次上面。ADC12IFG以很快的速度变化,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