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高手进@!!

楼主(2009-05-16):
汇编高手进@!!
本人新手,有个疑问请教高手,汇编程序里中断向量表具体是什么作用,org和dw具体实现了什么?还有,一般情况下,初始化后,程序是不是就不会跑到初始化中,除非有跳到初始化的语句,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烧程序的时候,要将阀值作为常量烧进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每个产品的阀值都不相同,(程序是同一个,只是需要改变阀值)可否将该阀值赋到变量里,在烧完程序后,该值不会改变,即使是上电初始化,要不烧大量的程序太累了,要先烧进去,运行,然后取到阀值,该程序的阀值,再烧一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程序是汇编的)
说下想法也好!
先谢谢了@@@!!!
程序
上电

网友A:
汇编程序里中断向量表具体是什么作用----------发生中断跳到哪里。
org和dw具体实现了什么?---------ORG是告诉程序汇编的地址。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烧程序的时候,要将阀值作为常量烧进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每个产品的阀值都不相同,(程序是同一个,只是需要改变阀值)可否将该阀值赋到变量里,在烧完程序后,该值不会改变,即使是上电初始化,要不烧大量的程序太累了,要先烧进去,运行,然后取到阀值,该程序的阀值,再烧一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程序是汇编的)
说下想法也好!
先谢谢了@@@!!!------------------------只有程序IAP了

网友B:
有点复杂啊@!

网友:
自己知道baidu就好。

网友C:
第2个问题,阈值不一样的处理:
TI的430的DCo校验值就是不一样的,不清楚它是怎么烧的。我们的话我看只有改程序了,在信息段内每次改阈值再烧写芯片。
比如A块阈值是23H
ORG 1000H
DW 23H
B块阈值是28H
ORG 1000H
DW 28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