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请教一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好,兄弟请教个很基本的问题:
定时器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中断向量只允许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感觉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看来定时器件的中断函数的个数应该是受到限制的?
兄弟的单片机水平不高,赐教了.

网友:
是不是一个中断向量只允许对应一个中断函数-------------you are wrong!

网友:
430与51有差别。

网友:
兄台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

怎么区分啊?

网友:
430的中断向量很多都是复用的,触发条件不一样可进的却是同一个向量,所以一般里面还有一个寄存器比如说TAIV,可以查看它的值,找到引发该中断的触发源。然后把PC+TAIV就可以跳转到相应的处理程序分支。

网友:
多个中断是按优先级并排对进入的.

网友:
函数的个数多了也没有必要,有对应的处理办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函数的个数多了也没有必要,有对应的处理办法就可以
谢谢,兄台
刚才兄弟试验可一下
可以的
谢谢了

网友:
谢谢 兄台

引用:

430的中断向量很多都是复用的,触发条件不一样可进的却是同一个向量,所以一般里面还有一个寄存器比如说TAIV,可以查看它的值,找到引发该中断的触发源。然后把PC+TAIV就可以跳转到相应的处理程序分支。
谢了1

网友:
在TA中断里面,TAIV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网友:
在MSP430中,一个中断向量就只允许对应一个中断函数.注意.所说的是"向量",不是"中断源".至于TAIV,其实也只有TIMER_A1这个中断向量指向的那个中断函数中再次用TAIV来散转至别的函数.
多个中断源可以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一个中断向量只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一个中断函数中可以再次将PC指针依条件散转到其它功能函数.

网友:
楼上的仁兄说的比较到位精准!

网友:
引用:

在MSP430中,一个中断向量就只允许对应一个中断函数.注意.所说的是"向量",不是"中断源".至于TAIV,其实也只有TIMER_A1这个中断向量指向的那个中断函数中再次用TAIV来散转至别的函数.
多个中断源可以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一个中断向量只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一个中断函数中可以再次将P...
呵呵
兄台的很明白阿
佩服
这里探讨一个问题,在一个中断函数里边,是不是不能说成功能函数,只是分别情况处理了?

呵呵
小弟的经验不足,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