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430-3.42V的堆栈是怎么默认的,谁帮兄弟一下

楼主:
有个问题兄弟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每一个编译系统都都对堆栈有一个设定:比如堆栈的起始地址?堆栈的大小?
在430F2232里边是怎么默认的(在IAR EW430-3.42V里)?
这些在哪里可以查的到?
非常感谢

网友:
兄弟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想起这个问题的

兄弟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后来把堆栈改大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兄弟有点不解:不知道是不是兄弟的程序函数调用多了,还是什么原因?

兄弟水平不高
谁帮帮忙.

网友:
option -> general options ->stack/heap:选择override default后,下面的堆栈大小就可以改了。

网友:
大于三个以上的参数, 函数中的变量, 都是分配到堆栈中的.

网友:
回二楼:楼上解释了堆栈的使用,还有函数调用,中断子程序,都会使用堆栈。出现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这个告警,不是编译的时候,应该是调试的时候吧。要严格注意,如果你用的变量也很多,把内存用光了的话,就可能出现程序跑飞,计算结束错误等现象了。

网友:
变量多了

网友:
函数中需要传递的参数多,中断程序中调用的函数多,都会占用大量的堆栈,可以适当调整来减少堆栈的使用量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但应做个记号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