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MSP430F2XX系列的外接高速晶振最大能到多少?

楼主:
想请教一下:MSP430F2XX系列的外接高速晶振最大能到多少?
我目前接的是8MHz。

网友:
3.3V 16M

网友:
谢谢!
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
DATASHEET 上写的 最高16M

网友:
16M,no pro××em

网友:
因为我看DATASHEET16M好像是内部的,没有找到外接16MHz晶振的证明。
tage,不知道你能否把你看到的DATASHEET给我份?

网友:
20XX不支持外部高频晶体,16M是内部的。

网友:
tage,你好。我说的是2XX,即247等。

网友:
247啊  ,可以接16M

网友:
看电压,如果电压低,能接的晶振频率也低

网友:
找对应片子的datasheet  里面铁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