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驱动L298N的问题

楼主(2009-05-29):
F149驱动L298N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F149通过L298N驱动两个9伏的电机。单片机io口直接连电机驱动模块,感觉所有的连线都没有错误,但是电机驱动端输出的电压只有0伏。是不是单片机IO口的电压太低呢??
电机

网友A:
那要看L298N的高低电压的定义。

网友B:
看了L298N的资料,没有问题啊,可以直接驱动啊。你是不是忽略Ena××e那个管脚了?

网友C:
Enable也不让输入啊,怎么了?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已经发现不是430的端口电压低,而是我写的程序中实际的占空比是100-占空比,所以我设成占空比为100时什么反应都没有。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