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74使用adc10的dtc的问题,问题较多,希望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最近在使用2274的adc10采样,使用dtc功能时,发现不采样,不进中断。在此希望大虾不吝赐教:
我的源程序: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data1[32]={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 CALBC1_1MHZ;
P1DIR=0XFF;
P1OUT=0X00;
//P2SEL |= BIT3;//2.3为模拟输入
ADC10CTL1|=INCH_10+SHS_0+ADC10DIV_7+ADC10SSEL_2+CONSEQ_2;
//10通道,ADC10SC触发,8分频,时钟为MCLK,单通道多次
ADC10CTL0|=SREF_1+ADC10SHT_3+MSC+REF2_5V+REFON+ADC10IE+ADC10ON;
//内部参考源,采样保持时间64个ADC10CLKs,置MSC位,开内部参考源,2.5V,中断允许,启动ad10;
ADC10DTC1=0X20;//20次采样
ADC10SA=*data1;//DTC首地址
ADC10CTL0|=ENC+ADC10SC;//使能ad,触发采样
while(1);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ENC;
P1OUT=0XFF;
}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进中断,还有adc10的中断标志是否是当选择了dtc功能时,只有dtc完成才置中断位,还是每次采样完成都置?2274的ADC10AE0是否是相当于ADC12AE啊?2274有没有ADC10AE1,若有该怎样设置。在使用dtc时是否是一定要关闭cpu?
adc10能不能外接负参考电压?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此方面的例程序啊?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自己解决了

网友:
对,象楼主解决问题以后应该再说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供后来人参考。

网友:
adc10能不能外接负参考电压?
不能
在使用dtc时是否是一定要关闭cpu?
不必

网友:
引用:
作者: ××center 查看帖子
adc10能不能外接负参考电压?
不能
在使用dtc时是否是一定要关闭cpu?
不必...
请问2274的ADC10AE0和ADC10AE1分别是设置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作者: ××center 查看帖子
adc10能不能外接负参考电压?
不能
在使用dtc时是否是一定要关闭cpu?
不必...
再请问一下,adc10最大转换电压是不是就是3V;但外部××CC接三伏的时候;我在实际中好像××CC只能到2.1伏,当低于2.1时,会被拉高到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