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g

楼主(2009-06-01):
ding
ding

网友A:
版主:
我是一六位十进制数,用串行方式发往LCD显示,现在想能够对每一位都能修改,并保存至EEPROM中,再显示,
我想用二个变量,一个修改选中位,一个用于移位,但比较复杂,是否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B:
与操作后,然后在SWITCH CASE语句;或查表

网友C:
版主:
与操作后,然后在SWITCH CASE语句 ,只能改变选中位数据,移位处理怎么办,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