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系统默认时钟

楼主:
如果程序中没有设置时钟,那默认的SMCLK,MCLK是多少?是用DCO嘛?

网友:
关注,应该不是dco,因为F11X、F12X上好像没有这东东

网友:
引用:
作者: delpro 查看帖子
关注,应该不是dco,因为F11X、F12X上好像没有这东东
LS错误了。不仅都有DCO,而且MCLK,SMCLK默认就是DCO。

网友:
一般单片机默认的都是内部dco(只要有),以避免长时间的晶体启动延时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中都有的,一般默认是1M的

网友:
好像一般800K

网友:
都有DCO
默认800KHz

网友:
引用:
作者: ××center 查看帖子
LS错误了。不仅都有DCO,而且MCLK,SMCLK默认就是DCO。
恩,我说错了,都有点。我现在做了2块板,都用的F123,测量一个是750K,一个800K。而且网上也说了,似乎默认值就是750~800K之间,而不是800K一个值

网友:
1系列 貌似800K左右

网友:
引用:
作者: delpro 查看帖子
恩,我说错了,都有点。我现在做了2块板,都用的F123,测量一个是750K,一个800K。而且网上也说了,似乎默认值??...
F123的DCO精度不是很好,还受电压温度影响

网友:
楼上 1系列没有FLL   是不准  不过有个软件校准方法   详见TI应用报告

网友:
用软件校准,就要加晶振,会增加一点点功耗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中都有的,一般默认是1M的

你好,请问你有中文版的数据手册吗,没有中文的英文也行,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