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SD卡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3-31):
有个SD卡的问题请教大家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不用文件系统,直接通过SPI方式写数据到SD卡里,每一次写入的数据大小是一个××OCK= 512B,但是我怎么知道一张SD卡有多少个××OCK呢,以1G的为例。
数据

网友A:
我们有做uart得,不用你考虑文件系统!

网友B:
可以用Winhex这个软件来看下SD卡的结构和数据

网友C:
可以先SD卡发送指令,读取它的硬件数据,好像是cmd10,很久以前做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D(2009-06-05):
那就是用SPI方式了,但是不用文件系统电脑操作系统不能识别SD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