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9.2的DCM问题

楼主:
我安装的是ISE9。2的版本。我在用锁相环的时候,去IP核里找了下。没有找到。但网上搜索下,是要用的原语,但是我找到了这些原语代码。但不知道如何去例化??求各位大虾帮忙。。。。。如果哪位大侠有VHDL的倍频代码,是否可以分享下。。。。急急急!!!

网友:
这个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ISE 了,还上来问这个问题!ISE上带这个语言的模本的,先给你一个自己看看,顺便自己找找这个代码怎么找。GOOGLE一下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  <-----Cut code below this line and paste into the architecture body---->

   -- DCM_SP: Digital Clock Manager Circuit
   --         Spartan-3E/3A
   -- Xilinx HDL Language Template, version 10.1

   DCM_SP_inst : DCM_SP
   generic map (
      CLKDV_DIVIDE => 2.0, --  Divide by: 1.5,2.0,2.5,3.0,3.5,4.0,4.5,5.0,5.5,6.0,6.5
                           --     7.0,7.5,8.0,9.0,10.0,11.0,12.0,13.0,14.0,15.0 or 16.0
      CLKFX_DIVIDE => 1,   --  Can be any interger from 1 to 32
      CLKFX_MULTIPLY => 4, --  Can be any integer from 1 to 32
      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  TRUE/FALSE to enable CLKIN divide by two feature
      CLKIN_PERIOD => 0.0, --  Specify period of input clock
      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  Specify phase shift of "NONE", "FIXED" or "VARIABLE"
      CLK_FEEDBACK => "1X",         --  Specify clock feedback of "NONE", "1X" or "2X"
      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 "SOURCE_SYNCHRONOUS", "SYSTEM_SYNCHRONOUS" or
                                             --     an integer from 0 to 15
      DFS_FREQUENCY_MODE => "LOW",     -- "HIGH" or "LOW" frequency mode for
                                       -- frequency synthesis
      DLL_FREQUENCY_MODE => "LOW",     -- "HIGH" or "LOW" frequency mode for DLL
      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  Duty cycle correction, TRUE or FALSE
      FACTORY_JF => X"C080",          --  FACTORY JF Values
      PHASE_SHIFT => 0,        --  Amount of fixed phase shift from -255 to 255
      STARTUP_WAIT => FALSE) --  Delay configuration DONE until DCM_SP LOCK, TRUE/FALSE
   port map (
      CLK0 => CLK0,     -- 0 degree DCM CLK ouptput
      CLK180 => CLK180, -- 180 degree DCM CLK output
      CLK270 => CLK270, -- 270 degree DCM CLK output
      CLK2X => CLK2X,   -- 2X DCM CLK output
      CLK2X180 => CLK2X180, -- 2X, 180 degree DCM CLK out
      CLK90 => CLK90,   -- 90 degree DCM CLK output
      CLKDV => CLKDV,   -- Divided DCM CLK out (CLKDV_DIVIDE)
      CLKFX => CLKFX,   -- DCM CLK synthesis out (M/D)
      CLKFX180 => CLKFX180, -- 180 degree CLK synthesis out
      LOCKED => LOCKED, -- DCM LOCK status output
      PSDONE => PSDONE, -- Dynamic phase adjust done output
      STATUS => STATUS, -- 8-bit DCM status bits output
      CLKFB => CLKFB,   -- DCM clock feedback
      CLKIN => CLKIN,   -- Clock input (from IBUFG, BUFG or DCM)
      PSCLK => PSCLK,   -- Dynamic phase adjust clock input
      PSEN => PSEN,     -- Dynamic phase adjust enable input
      PSINCDEC => PSINCDEC, -- Dynamic phase adjust increment/decrement
      RST => RST        -- DCM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

   -- End of DCM_SP_inst instanti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是在unisim库中有例化的DCM模块,在调用是要怎么去例化它?

网友:
我用的是ise11,在调出dcm并配置后,可以生成原理图,然后例化在工程中,

如果你要写top.vhd的话,在hierarchy中单击dcm,在下方processes中有create schematic symbol,view hdl source, view hdl instantiation temoplate

可以看到接口信息。

dcm的用法有些说道,比如说locked_out 由1->0后需要reset几个周期才能重新工作,需要再做一个reset电路。建议先建一个简单的工程,试好了再拿到应用中去。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