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测量小工具最新进展 更新至4.22

楼主:
今天细致看了测量工具整体原理图后,加之anqi90和心昕已经测试过了,电路没什么问题了,于是我就焊接了一个lm311电路(其中包含了被测电感电容的切换电路),切换方法才用了带锁式双刀双掷开关,旁边的两个插孔是用作插上被测电感电容的,简单插上了电感电容做以示范,就剩下在调试过程中再对硬件进行更改了,明天进行综合调试,前一段时间只做了频率计,对整体没有什么概念,这几天对测量电路整体原理和电路进行了理解,又有了更深的想法,希望能在本周末之前完成此次活动,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是不敢保证嘿嘿,上传几张照片以示进展,焊接的小了点而且匆忙,不好看大家将就看吧,有什么好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
尴尬 没人理我

网友:
呵呵 我初学者 刚学完单片机呢~!数电和模电都没看过~!
顶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数电前几章好好看看 ,其他 的等用的时候再看就可以,模电用的不多,不过较数电而言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速度有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接的太小了,很多地方都 不方便走线,只能在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没见到我的板子。。。。什么叫密.....

不过我现在是有点怕了。下次整宽松一点。

网友:
初学,强烈关注中

网友:
挺好看的,比我第一次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强多了,那个线连得乱七八糟,检查电路的时候就变得特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我的板子就很小啊所以焊接的小了点,不过没关系,电路顺序理顺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热烈欢迎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什么时候了焊电路还用飞线啊,还把我的和你比晕了我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凭啥不能给你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飞线是不稳定的,只有用焊锡或者用直插器件剪下来的小铁丝焊接才稳定,为什么不让你和我比,是为了气你哈哈哈

网友:
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电路没有问题,可是等焊好后,我的LED发光二极管就是不亮,找老师看怎么回事,他弄了半天也没有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二级管的问题啊,因为有的出厂不合格,虽然焊接完了好使,想没想过你不用了是不就随便扔了,那样用飞线的话就容易弄断线路的,复杂的电路查找是很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极管测了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那里虚焊了吧,反正最后问题没有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失败了,必须解决它哈哈哈

网友:
来顶一下,话说只要手艺好,怎么焊都稳定,嗯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此话对头哈哈哈,主要是人的问题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后也夸夸我啊

楼主画的不错,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还 带吃醋的呢哈哈哈

网友:
今天终于把液晶屏搞定了,丫丫的原来阻拦我的竟然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硬件,忒尴尬了,我居然把1602的偏压信号接错了,我串接的滑动变阻器另一端被我连接到高电位上了,上完课,就对一直不显示纳闷,而且对比度也调节不了,于是拿原理图和电路对照了一下,才发现这个“天大”的错误哈哈哈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正研究程序呢,看样子我又够呛能如期完成任务了,我只能弄到今天晚上了,明天后天开始周日晚上的一科考试,周1就去石家庄了,车票今天刚买完

网友:
关于振荡电路中元件的代换

今天也搭了个电路,发现:
一、LM311的代换:手中没有311,用LM393代用,工作正
    常,顺便用LM358、TL072代换,不能起振。
二、关于2.3脚的电容(分别设为C2、C3),
         在振荡回路中的*总电容*小于0.005uf时:
1·   C2、C3取0.1uF涤纶电容,没有明显影响。
2·   C3=10uF,C2=0.1uf,没有明显影响
3·   C2=0.1uF,C3=10uF,有间歇振荡,不能工作。

网友:
呵呵,忘说了,393与311引脚定义不同,不能直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细心的讲解,领会了,知道该怎么注意了,真的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实验现象的小结,说“讲解”就折杀我了。我是单片机初学者,C语言初学者,准确说是自学者,还望大师多多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家都是学习者哈哈哈,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是宗旨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绝大多数情况下,没太大问题,当然那样需要那个人做的更小心,更仔细,因为飞线多了多少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乱,乱了就很难检查——而很少有人一次就完全连接无误的。

鑫海,别老欺负人家玲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一个测LED在线时是否还呈现 正向导通性——可以发现与它并联的两条路上有没什么问题。
我见到最多也遇到最多的错误,都比较低级,比如说,电压给意外拉低了,或者压根就不够导通电压。
当然还有接反了的,这个比较少见,也容易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那天下午刚弄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3脚有什么用,以为可以悬空,后来看资料,试了一下接地或者接电,才发现真的要调整。
不过其实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拉一个1到2K的电阻下地,我实际做过3.3K,好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了  她 偶尔也欺负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个偏压 信号 ,来调节显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晓得,俺的意思,俺怀疑这个3脚内部是上拉的。

网友:
佩服楼主,我总觉得把期间都焊接上去,比较浪费钱,都是用面包板搭的电路,嘿嘿,是不是有点抠

网友:
回复 网友H:

焊接上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