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的基本概念

楼主:
1、C有哪些数据类型?
2、什么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3、为什么C语言的字符串要用“\0”结束?

网友:
1、C有哪些数据类型?---------看书
2、什么是指向指针的指针?-----------看书
3、为什么C语言的字符串要用“\0”结束?------------规定的。

网友:
谢谢LS回复。
要这个\0规定,到底是为了什么?
再问:
1、C语言的数组和字符串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不同?
2、怎么理解指向指针的指针?比如定义一个变量int **P,那么,在430C中,执行++P指令后P的内容增加了多少个字节?
3、int a=2,b;b=(++a)+(++a)+(a++);/执行完这两条指令后,a和b分别为多少?为什么?

网友:
呵呵……楼上的疑问还是看谭浩强的C书吧 窝也记不住……

网友:
窝也是想活跃下坛子的气氛,呵呵。
楼下继续。

网友:
书上有,看看书

网友:
复习复习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笑话而已,书归正传。谭浩强的C书确实应多读,细读,多接项目。逐步提高。

网友:
接受ls教导

网友:
1、C有哪些数据类型?
基本的
1位 bool,8位 char,16位 int,....
以及这些类型的组合。

2、什么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指针也是一种数据类型,对430而言,指针长度16位,其实就是个地址。
指向指针的指针也是指针,和其他数据类型没有啥区别

3、为什么C语言的字符串要用“\0”结束?
这个确实没啥说的。

强烈不推荐谈好强的书,编程风格不好。
看 C程序设计语言,Brian W. Kernighan and Dennis M. Ritchie,徐宝文翻译的,挺好的。

网友:
1、C语言的数组和字符串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不同?
 反正从汇编来看,没啥区别,一样用(字符串数组)。感觉把字符串从数组里摘出来是因为对字符处理的特殊性。

2、怎么理解指向指针的指针?比如定义一个变量int **P,那么,在430C中,执行++P指令后P的内容增加了多少个字节?
 P+2(<64k的型号),p+4(>64k的)

3、int a=2,b;b=(++a)+(++a)+(a++);/执行完这两条指令后,a和b分别为多少?为什么?
  a=5,这个最容易。
  b=11, (防止错误,我跑了下,哈哈哈)
参数传递,从左往右, ++a --> 先加再运算
            a++ --> 先运算在加

  b=(++a);  a++ a=3 ; b=a=3;
b+=(++a); a++ a=4; b=(b+a)=4+3=7 ;
b+=(a++); b=(b+a)=7+4=11; a++ a=5

网友:
引用:
查看帖子
1、C语言的数组和字符串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不同?
 反正从汇编来看,没啥区别,一样用(字符串数组)。感?...
就这样的态度,没什么学不好

网友:
1、问:C有哪些数据类型?
答:anso已经列举了C的基本数据类型,不再重复。
C数据类型的数量只有下限,没有上限,可由用户自行定义。
2、问:什么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指针是C的数据类型之一,它的内容不是所需数据,而是所需数据的地址,比如数组的索引。指针的大小依从其指向数据的大小,比如int *p;p的大小(长度或称字节数)等于int的大小。
指向指针的指针是指向数据类型为指针的指针(废话),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就是数据类型“指针”的大小(字长)。
3、问:为什么C语言的字符串要用“\0”结束?
字符串与数组类似,但是有区别。C对数组没有边界限定,你想越界它就越界,除非用前先初始化。C编译器在字符串后追加“\0”,这就有别于数组,便于字符串运算。

我没用C好多年,在430上只用汇编,C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希望大虾们批评指正。

网友:
LZ提的问题好尖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