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中断问题

楼主(2009-06-29):
149中断问题
P1口中断测脉冲个数 下降沿
为什么高频时比较准确
而低频时 发现一个下降沿 会出现多次进中断的情况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ulse_counter(void)
{
P1IFG = 0X00;
N1++;
P1IFG = 0X00;
}
来个下降沿 N1 最多加了15
求达人给解决下
高频
void

网友A:
有抖动吗?一般不建议这样测量,可以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

网友B:
但是定时器捕捉测出的频率 有时准 但是有时就跳变成特大 应该是同样的问题吧 沿肯定是没问题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示波器检验也没问题

网友C:
楼主那样的思路做个按键的中断还可以,测频率还是用捕获吧

网友D:
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E:
边沿有问题吧

网友F:
可能是信号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