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的仿真器LSD-FET430UIF,会对目标板提供电源的吗?

楼主:
一直用并口的仿真器,想问一下,USB口的仿真器LSD-FET430UIF,会对目标板提供电源的吗?

网友:
会的,,而且电压可调

网友:
你要搞清楚是哪条线提供

网友:
会的,

电压可调? 怎么调节?是IAR软件里面设置的那个么

网友:
对,IAR里设置

网友:
呵呵,并口和usb口的都能提供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没有做好?再就是430电压不够。

网友:
换个晶振,查看一下你复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没有工作,检查电源
复位,晶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