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9V电池给430单片机供电? 一键操作开关

楼主:
如何用9V电池给430单片机供电? 一键操作开关on/off ,开关有要求不带自锁.

网友:
可以用LDO或DC/DC

网友:
一键操作开关
1.搭电路
2。软件操作。假关机,进低功耗,硬件简单,软件也不复杂

网友:
基本上就像LS说的。

网友:
1、用DC/DC或LDO降压
2、假关机(LPM4),用按键唤醒(NMI)或者:
3、按键按下后使能可关断型的DC/DC或LDO。
3.1 MCU得电后输出一路信号来保持DC/DC或LDO的使能。
3.2 另外用一路输入来检测按键按下与否。检测到按键第一次放开时,置PWRON。
3.3 再次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如果有PWRON存在,就设置PWROFF。
3.4 再次检测到按键放开时,如果有PWRON存在并且有PWROFF存在,就清除PWRON和PWROFF,释放DC/DC或LDO的保持信号。

另:9V有点高

网友:
发上来干什么?选老大吗?

网友:
继续请教

这里DC-DC关闭后MCU得不到电源,MCU得不到电源,在lp4的情况下电路的数据丢失,开不了机?

网友:
MCU没电就关机呀,为什么还要LPM4?

网友:
多数是假关机,就是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到0.几个uA,机器表面什么也不显示,客户就认为关机了,呵呵

网友:
假关机有可能被假唤醒

网友:
我这里还有运放电路电路一直在耗电,430进入lpm4模拟电路也在耗电

网友:
为什么你一定要LPM4?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切断运放电源,mcu同时也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
用带关断的运放,大把啊

网友:
关断电源,430进入休眠状态?这还是人为可控的么?

网友:
电源用LM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