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为什么程序单步运行可以但快速运行不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单步运行仿真,还是单步仿真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再描述的清楚一些

网友:
单步仿真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单全速运行不可以

网友:
计算一下你的时序所需要的时间和你现在程序的时间对比一下,看看问题是不是因为延迟时间不够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时序冲突了。仔细检查程序结构

网友:
我是初学者,帮我看下程序啊

#include<msp430x16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OUT=0X0F;
for(i=0;i=10000;i++)
{
i=0;
init_TA();
P1OUT=~P1OUT;
}
_EINT();

}
init_TA(void)
{

TACTL=TASSEL_1+TACLR+TAIE;
CCTL0=OUTMOD_4+CCIE;
CCR0=40000;
P1SEL=0X02;
P1DIR=0X0F;
TACTL |=MC0;

}

网友:
主程序跑完FOR语句后,打开了中断使能。然后干吗去了?
一般结构如下:
#include<msp430x16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OUT=0X0F;
for(i=0;i=10000;i++)
{
i=0;
init_TA();
P1OUT=~P1OUT;
}
_EINT();
while(1); // 增加这句试试
}
init_TA(void)
{

TACTL=TASSEL_1+TACLR+TAIE;
CCTL0=OUTMOD_4+CCIE;
CCR0=40000;
P1SEL=0X02;
P1DIR=0X0F;
TACTL |=MC0;

}

网友:
估计你的本意是想开定时器A中断,然后在TA中断中翻转或输出某个电平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程序结构就更加错误了。建议先跑个TI的例程,通了后再在例程的基础上改,一边改一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