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x149如何产生32768hz的频率

楼主(2009-07-06):
请问msp430x149如何产生32768hz的频率
各位大侠,如何通过设置DCOclock来产生32768hz的频率
有一段程序时这样写的
void clock_set(void)
{
IFG2=0;
IFG1=0;
_DINT();
_BIC_SR(OSCOFF);
BCSCTL1&=~XT2OFF;
BCSCTL1|=RSEL1+RSEL0+XTS;
BCSCTL1&=~RSEL2;
IFG1&=~OFIFG;
BCSCTL2|=SELM1+SELM0;
}
我初学430,看这段程序没看懂,怎么设置的时钟,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
频率
,
void
,
如何
程序

网友A:
dco怎么产生32K的时钟?我也没搞明白你的要求,是想要DCO工作在32K频率下吗?

网友B:
是因为我们的系统要用到32768hz的频率,可是在这段程序里哪里设置了32768hz的频率
这段程序我没看懂,您能帮我分析下吗?
硬件上我们只是把8mhz的晶振接到了xin xout之间。

网友C:
XT1接32K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D:
就算在XT1挂32.768内部主时钟也是1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