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如何做数字滤波?

楼主(2009-06-30):
请问430如何做数字滤波?
我现在使用149,AD每毫秒采集一组数据。波形中特别高的频率是没用的,怎么才能滤掉?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可以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问题是430的计算能力和RAM能够做这么复杂的运算么?
请各位赐教,谢谢
能够
如何
能力

网友A:
滤波还是要靠硬件

网友B:
硬件为主
软件为辅

网友C:
去掉几个最高分,在去掉几个最低分。然后平均。

网友D:
谢谢2楼帮顶,
to 3楼和4楼的朋友: 硬件本来有三级带滤波的放大器, 现在的想法是能不能去掉其中的一两个,由软件来承担一些滤波任务,降低成本么。
to 5楼的朋友: 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每个毫秒实际上采集了6次数据,去掉最高去掉最低,然后其余四个求平均。

网友E:
我记得软件滤波有10种方法,网上可以找到。这10种方法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我记得
TI网站上 有个例子,可以找一下
我记得是用汇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