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生命安全 汽车底盘的保养绝不容忽视

楼主:
汽车底盘的保养往往被人视作可有可无,远没有发动机和车身那么受人重视,其实汽车底盘是否保养得法,直接关系到汽车的安全性、操控性、舒适性和经济性等各种关键的性能,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汽车底盘的养护和发动机养护有很多相似之处,需要及时检查。

及时检查各重要总成机油情况

这里包括变速器、制动系统动力转向系统等,一方面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时间规定,定期到特约维修服务站去补充或更换,另一方面也要自己检查观察,一般可以在汽车加油时顺便检查一下,看看各个储液罐的机油是否在上、下两个刻度线之间,如果低于下刻度线就要及时补充,如果油面下降较快,说明系统有渗漏,需立刻检查出渗漏部位,及时修复。

这里千万要留意的一点是添加的机油一定要和原有的是同样的规格牌号,以免不同的机油混合在一起引起化学反应,反而使机油变质,弄巧成拙。

留意刹车片和离合器片的磨损及时更换。

刹车片和离合器片这两种摩擦片都是消耗品,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损耗,丧失原有功能。如不及时更换就易酿成车祸。一般汽车上都有相应的警告指示灯,会及时发出警告信号,提醒用户更换。

在大客车上,有时是用铆钉把摩擦片铆到钢背上的,我们坐在大客车上会听到司机刹车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那就是警告司机摩擦片已经磨到铆钉了,必须立即更换。可是现在多数汽车已经改为用胶粘的方法把摩擦片联接到钢背上,一直要到摩擦片磨到最后,金属和金属直接接触才会发出声音,这时才更换摩擦片就已晚了。所以都装上了电子信号传感器,大约在摩擦片还剩下1.5毫米时,仪表板上的刹车指示灯就会亮起,这就提醒司机要更换摩擦片了。

顺便提醒一句,在阴雨、潮湿的天气,摩擦片会吸收水分,摩擦力就会显著降低。此时,在汽车刚启动时就应先轻踩几下刹车和离合器,利用摩擦产生的热量将摩擦片上的水分蒸发掉,然后再出车。

四轮定位非常重要

粗看,汽车上的四个车轮似乎端端正正地直立在地面上,其实不然,如果用仪器来测量,就会发现它们在X、Y、Z三个平面上多偏转了一个角度,只是数值很小,一般只有0.5到2度,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别小看这三个小小的偏转角度,它决定了汽车的转向性能。如果撞车了,或是使用时间过长因磨损而变化了,操控性就会大大地降低。所以在操纵方向盘时如果感到有异样,就应到正规的汽修厂或专业的四轮定位检查站去检查,并作相应的调整。花费不多,却确保了安全驾驶。

汽车经常会遇到雨、雪天气,底盘接触水很容易生锈。如果用喷盐水的方法使雪地化冻,盐水会加速对钢铁的腐蚀;在较差的路面上行驶,飞转的车轮也会将碎石迸起,打击底盘。因此,有些厂商推荐在底盘上喷涂一层保护膜,以提高防锈能力,减少冲击损伤,延长底盘寿命。

但是,这也要具体分析,现在很多中、高档轿车已经使用了双面镀锌钢板,在可能灌入水的空隙处都采用了注腊工艺,一般用上10到15年不成问题。

有的车在底部全部用防锈钢板覆盖,既避免了水的浸入,又减少了空气动力阻力。对于这一类车就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了。

底盘保养轮胎是关键

高速行驶时如果轮胎爆裂会出大事故,小则倾侧、甩头,大则翻车。即使侥幸没出事,在路边停车换胎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每次出车前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很必要。

首先要检查轮胎的气压充气压力过高,轮胎容易爆裂,特别是在夏天;而压力太低,汽车阻力增加,油耗相应增加。所以,汽车的说明书上标明前后轮胎规定的气压都不一样。为了方便用户,每辆车司机座门柱上的铭牌上面都标得清清楚楚。当然,有时也要根据情况适当调整。譬如在路面湿滑,天气炎热时,压力就要低些。经常检查轮胎胎面经常在不好的路况下行驶,就要勤检查轮胎胎面花纹上有没有尖锐的钉子、石头和碎玻璃等,以免刺伤轮胎。轮胎面上的花纹磨损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及时更换轮胎。通常当花纹磨损到只剩下1.5到2毫米时,会发现轮胎上有一个特定的标记出现,不同牌号的轮胎标志不一样,但在说明书上都有说明。这时就要更换轮胎了。

行驶一定里程后调换前后轮胎

按照厂家的规定,行驶到一定里程后,要将前后的轮胎互相调换。因为二者的承载重量不等,磨损也不等,这样可以物尽其用,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但是,要注意子午线轮胎和斜交轮胎的更换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前后直线调换,后者是横8字更换。

现代轿车基本都采用了无内胎轮胎,即使插入一枚钉子问题也不大,它有自我封闭的功能。而有内胎的轮胎则马上会漏气。用无内胎轮胎时,对轮辋的要求高,用滚压出来的钢轮辋就不行,精度达不到,所以要采用机加工出来的铝合金轮辋。但是铝合金轮辋的硬度低,在更换轮胎时就一定要用专用的拆装机,用钢棒撬的办法就会将轮辋损坏。

准备换轮胎时最好选择有轮胎专用拆装机的店面来做,并且要在专用的轮胎平衡机上进行动平衡,否则,行驶时就会产生振动。必须注意,车上的四个轮胎一定要同一规格,牌号最好也一样。轮胎的侧面是它的薄弱环节,易于擦破。因此,驾驶时要注意不要让轮胎擦着马路沿或其它的硬物。出车时一定要带上备胎,而且要充足气。最好再带上一罐轮胎补漏剂,万一发生漏气时可以临时应付一下,以便将车开到修理点。

最好能学会自己更换轮胎,在汽车的尾厢中,车厂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备胎和更换用的工具,如:起重器和螺母板手等。对于男人来说,换胎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