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若问:msp430f169和PC机怎么通讯啊?

楼主:
用uart?
我的想法是在pc机上向单片机发送一个信息,然后单片机作出相应反应(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可是在pc机上有输入的界面吗?我该怎么做
在线等……
刚开始,但很着急
万谢

网友:
单片机与pc通信用串口

网友:
我用串口直接和pc机相连,可以吗
可是pc机的输入输出(和单片机通讯的内容)界面在哪?
刚开始学,谢谢

网友:
单片机都有USART功能引脚,可以用RS232接口与PC机进行通信。由于PC串口提供的电压是+/-12V,而单片机的电压是5V以下,因此需要电平转换。可以使用双电源的收发器,也可以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IC来达到目的。
PC侧的串口通讯程序有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有串口助手,也可以自己编写程序,用MScomm或者Tcomm组件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
用uart,硬件上使用RS232接口,需要一个MAX3221芯片和一个九针口(它与PC机的九针口连接),169的里面写入一个uart程序,下载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在PC机上运行,可以直接向169发送数据

网友:
如果pc机没有串口,我用232转usb线,接到pc机的usb口,可以吗?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实现,这样在pc机上的输入输出界面又再哪里?我指的是输入输出和单片机通讯的内容。谢谢
各位帮帮我啊!我现在在实验室,但是什么都不能做,时间不够了,再谢

网友:
usb转串口行的  串口调试工具啊

网友:
用USB转串口线还是需要MAX232芯片的。因为USB转串口线的串口端还是CMOS电平,要转成TTL电平才能和PC通讯。PC机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在里面发送数据到单片机,你想发什么到单片机就在串口调试助手里输入什么内容。

网友:
max232是不是实现232口啊,我现在用开发板,上面已经有232口了,我用232转usb口接到了usb口上可以吗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是什么啊!不好意思我刚开始

网友:
你用的开发板是买来的,不是自己做的话,那上面应该已经有MAX232芯片了,你只用把USB转串口线的串口端接到板子上,USB端接电脑。

串口调试助手就相当于一个软件,你把它下载来,然后打开,通过鼠标、键盘在上面操作。

网友:
买开发板,上面有串口上面的,都焊接好了的

网友:
那就照我上面说的去做,可以了吗?

网友:
基本知识还需要好好加固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我刚下了串口调试助手 运行串口调试助手时显示 “串口不存在或者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  我已经把usb转232线连到电脑上了啊

网友:
我用usb转232 和开发板上的串口相连后 运行出口调试工具时显示  “串口不存在或者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 ” 我该如何

网友:
得选COM口号码,还有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
是的我选了 ,但是还是这样,我认为电脑没有串口纵使usb转串口但对pc机来说还是对usb控制,对吗?

网友:
首先,USB转串口的线是要安装驱动程序的,你安装了没?
其次,你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你这根线是占用COM几,然后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选择相应的COM口。

网友A(2009-07-18):
引用:
是的我选了 ,但是还是这样,我认为电脑没有串口纵使usb转串口但对pc机来说还是对usb控制,对吗?
错了!
1、PC的USB转串口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2、PC用USB仿真串口,在PC的硬件设备列表中会出现新的串口资源。

网友B:
谢谢各位啊,现在可以通讯了

网友C:
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D:
引用:
我用串口直接和pc机相连,可以吗
可是pc机的输入输出(和单片机通讯的内容)界面在哪?
刚开始学,谢谢
上位机的软件可以采用串口调试助手呀

网友E:
引用:
错了!
1、PC的USB转串口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2、PC用USB仿真串口,在PC的硬件设备列表中会出现新的串口资源。
注意,很多时候USB转串口是不适用的,就是用不来,我碰到过

网友F:
我用过几款,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