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的烧写问题

楼主:
烧写f5系列有什么工具可用?原来的那个mspfet不支持F5系列,是生产车间用的。。。

网友:
脱机烧写器吗?  网上找找,软件看看能不能升级,不能升级的话换新的型号吧。

网友:
专门的编程器倒也是一种选择,不过我想请教下有没有就用仿真器来下载程序的小工具(类似原来的MSPFET),支持锁定或加密就好。或者有没有大大能升级MSPFET。。。

网友:
找代理商,会有最新支持工具的。

网友:
离线编程器 PRGS-Ⅲ
目前软件已升级到3.21了
支持全系列

网友:
编程器V3版支持F5,离线代码支持最大256k

网友:
买专业的仿真器吧

网友:
用BSL编程器吧!又便宜,有好用!

网友:
bsl不能熔丝烧断,速度也很慢

网友:
hwh132

引用:

找代理商,会有最新支持工具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建议!
由于是新手,学习的时候多,望楼主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