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自制MSP430-FET430UIF的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
根据论坛上资料,小弟自制了一个MSP430-FET430UIF仿真器。但是根据TI的文档驱动在IAR的文件下,但是我安装驱动的时候在该文件下并未发现该驱动。在TI的官网上下了 TUSB3410芯片的驱动,安装完毕后电脑可以识别出TUSB3410,但是显示的和文档上不一致。而且后来测试,USB上波形都没有出现(已经将IAR的设置中的 connetion 改成了 TI USB FET)。

不知有哪位大侠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将疑惑解答下??谢谢

网友:
呵呵,仿真器中MCU的程序如何得到的?自己写?

网友:
网上很多地方可以找到代码

网友:
是因为仿真器EEPROM中没有烧代码。

网友:
网上可以找到UIF仿真器中的MCU的代码?不会吧!TI对于这个代码是不公开的啊!3楼的,哪个网站上有提供这个代码?贴个网址好吗?

网友:
先烧写EEPROM程序

网友:
EEPROM中的程序是有的。为什么要挂EEPROM?因为UIF是用USB连接PC的,USB接口都有一个该器件唯一的ID,所以EEPROM里储存的其实就是这个ID号。根单片机内的代码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自制没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是什么?如何烧写?给个链接可以不。。

网友:
对啊,先烧写EEPROM程序

网友:
先燒EEPROM裡的,再燒MCU裡的固件,燒好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