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do {
IFG1&=~OFIFG;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在书上没找到OFIFG;
for(i=0;i<20;i++);
}while((IFG1&OF3IFG)==OFIFG); //IFG1&OF3IFG)==OFIFG又是什么意思?OF3IFG我在书上也没看到过啊
BCSCTL2=SELM1+SELS;//XT2--SMCLK,XT2--MCLK

void Init_Port() {
P5DIR=BIT5; //是不是说P5.5是输出?
P5OUT=BIT5;//是不是说P5.5输出高电平?
P1DIR=BIT0+BIT1;
P1OUT=BIT0;
P1OUT&=~BIT1;
}

void Send(char val) {
U1TXBUF=val;//写数据
while(!(IFG2&UTXIFG1));//是不是发送缓冲里有数据产生了中断时执行下一句?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P1OUT^=0x03;
}

char Get_Char() {
while(!(IFG2&URXIFG1));//是不是接收缓冲里没有数据产生了中断时执行下一句?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return U1RXBUF;
}

我用的是f169 谢谢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大牛帮帮我吧,刚开始学,谢谢

网友:
哥们,你现在开始在学校里做些小项目,用户手册是一定要看的,最好是要把430用户手册英文版里的每个字都看懂看透。
还有不知道你这段程序是哪里COPY来的,据我所知,OF3IFG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的。不知道你用的是430的哪款芯片。

网友:
是的,这是开发板上带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是f169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下169的数据手册和F1XX的用户指南,没有找到OF3IFG这个东东,应该是OFIFG,那个写程序的人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