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化的问题

楼主:
代码我是使用TI公司提供的源代码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1; // Ena××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CTL0 |= ENC; // Ena××e conversions

while (1)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我在使用断点观察的时候,发现ADC12MEM0的数值为0x04CE,而我此时并没有在P6.0/A0口输入模拟电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预想中的0x0000。菜鸟请教

网友:
ADC12MEM0中的初始值是不定的,上电后里面的值不会清0,当新的值进去后,就把前面的值覆盖了。

网友:
接地才是0000

网友:
接地要AD采样转换后才是0000,不然MEM中的值也是个不定的数

网友:
是高阻态吗?

网友:
楼上的问的是什么意思?什么高阻态?寄存器怎么高阻态?

网友:
io设置成输入时应该是高阻态

网友:
是的,IO口配置成AD采样模式时,最好也设置下IO口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