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多个9013功能的集成芯片?谁给推荐一下?

楼主(2009-07-21):
实现多个9013功能的集成芯片?谁给推荐一下?
电路中需要用430的IO口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和方向,还有一个5V的阀,用io口控制5V通断,如果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两个阀,就需要六个9013,有没有实现这功能的集成电路芯片呢?
ULN2003,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芯片
步进电机

网友A:
不知道 这个google一下就OK了吧

网友B:
有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C:
可以的,ULN2003是三极管整列。当然是在你的电机驱动电路能够工作的情况下。
建议最好还是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也不贵。

网友D:
找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