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变大

楼主:
我们UPS 上有用了一个49.9K 电阻, 使用前测量完全正常,焊接机器上以后20小时拆下来 电阻阻值由49.9K  变成了67K  , 200个电阻出现3个变大的!   完全一样的电阻加50V 电阻30个小时没发现有异常, 我机器电阻两端28V 电压 !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电阻功率不够吧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很玄乎啊,不懂,请高手出场!

网友:
问题就看不懂,知识面不够

网友:
电阻烧了阻值会变大的

网友:
可能有瞬间电压过高现象造成电阻烧了,用示波器跟一下看有没有瞬间高压现象?

网友:
反正也坏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
变化了30%左右,有点费解。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触点氧化导致测量时接触电阻增大?
要不就是功率不够,烧了

网友:
电流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