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mer A3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可以用Timer A3同时用作定时又用做捕获么?-----是同时(不是定时完了关定时,然后捕获后又开定时),也就是说定时产生中断,中断后捕获,捕获的同时在运行定时。有点问得不清楚。可以的话,请列举个例子,不可以的说明为什么,谢谢!!高手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选用430哪个系列的芯片呀你对TIMER的资源要求是?

网友:
F2101,就是想用Timer完成定时和捕获!之前只用到捕获,现在想用它定时和捕获,可以同时用不?怎么用?谢谢@!!

网友:
连续模式下貌似可以  因为TAIFG总是在达到0xFFFF时置位(l连续模式)  所以查询TAIFG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连续模式下,TACCR0 = TAR+374;是可以定时,定时时计数要用到TAR的啊,但是我还想用捕获,捕获得到的值在TAR中,这样2个值就有冲突了啊!小弟初学,确实不懂,还请大侠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