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问题2

楼主:
我用定时器输出不同模式的PWM波,可数出波形总是不变呀?示波器平率为32767HZ占空比为1/3.....大家帮下忙啊
程序:
#include<msp430x16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
uint mode;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2SEL |=0X01;
P2DIR |=0X01;

TACTL=TASSEL_1+TACLR;
//BCSCTL1=DIVA_1;
//CCTL1=OUTMOD_2;
TACCR0=500;
CCR1=200;
TACTL |=MC_1;
while(1)
{
for(i=1;i<8;i++)
{
switch(mode)
{
case 1:CCTL1|=OUTMOD_1;break;
case 2:CCTL1|=OUTMOD_2;break;
case 3:CCTL1|=OUTMOD_3;break;
case 4:CCTL1|=OUTMOD_4;break;
case 5:CCTL1|=OUTMOD_5;break;
case 6:CCTL1|=OUTMOD_6;break;
case 7:CCTL1|=OUTMOD_7;break;
}
if(i==7)
i=1;
for(j=256;j>0;j--);
}

}

网友:
在switch前清除outmod位试试。

网友:
1、CCR1应为TACCR1
2、P2.0是TACLK输出

网友:
我不知道哪个脚行,上次只有P2.0可以啊

网友:
清outmode位没用啊

网友:
引用:

我不知道哪个脚行,上次只有P2.0可以啊
芯片的引脚上标示TA1的就是

网友:
引用:

1、CCR1应为TACCR1
2、P2.0是TACLK输出
CCR1等于TACCR1,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是延时问题,延时短了
总结下:

1. CCR1等效于TACCR1
2.TA1引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