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外扩RAM

楼主:
由于149内部2K 的RAM 不够,不知道有什么比较便宜合适的RAM可以外扩在149外围吗?能否尽量少占I/O口,不想用6264和tms44400.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串行 IIC 接口SRAM ,

很多,自己找

网友:
tcrtcr

引用:

由于149内部2K 的RAM 不够,不知道有什么比较便宜合适的RAM可以外扩在149外围吗?能否尽量少占I/O口,不想用6264和t...
可以把程序放在flash的其他位置吗?非RAM区域,可以的吗?
望高手解答,这是我一直不了解的,为什么需要扩展RAM 呀,RAM不够是怎么体现出来的,ROM不够倒可以理解就是,程序大了放不下,大家说说,谢谢!

网友:
可以把程序放在flash的其他位置吗?非RAM区域,可以的吗?-------可以,但一般都不这么做。

为什么需要扩展RAM 呀,,----------因为RAM不够才需要扩展,

RAM不够是怎么体现出来的----------编译软件提示你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最好是换块RAM大点的单片机。430的总线不公开的,所以不能外挂,要通过某种通讯方式进行,比较麻烦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spi口的铁电。

接口方便,速度可以上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