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程序

楼主(2009-07-19):
高手帮我看看程序
接受发送程序都正确,我试过了,我想在 pc机上发送一个 a 在430中为接受赋予mm ,然后通过if判断是否为 a
我先给nn赋值为 'a' 可是就是没结果,为啥呢?谢谢
void main()
{
char mm;
char nn;
nn='a';
Init_System();
while(1){
mm=Get_Char();
if(mm==nn)
{
Send('o');
Send('k');
}
}
}
程序

网友A:
将字符改成字符串试试,比较字符串

网友B:
估计被优化了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点?我只是想通过pc机发送(430接收)一个字符 如果是 a 则430发送(pc机接收)o k 。为何不能实现呢?谢谢

网友D: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判断的发送和接收程序是正确的呢?
还有你改成字符串比较试试!

网友E:
我试过收发之后,才加如if的,然后就错了

网友F:
你可以具体试着发一个具体的数字看看啊,比如发个1再试试~~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