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复位后寄存器状态?

楼主(2009-07-18):
F149复位后寄存器状态?
我最近开始学430单片机,用的是F149的板子,请问哪位能提供我一些关于F149复位后各模块寄存器的状态 的资料。尤其是时钟模块三个寄存器 DCOCTL,BCSCTL1和BCSCTL2复位后是全1还是全0?
时钟
寄存器
资料

网友A:
有两条途径可以知道答案。
1、看用户指南,上面都有说。
2、硬件仿真时,代码烧进去后,不要运行程序,通过register看这些寄存器的值到底是1还是0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 t123510 ! 第2个方法果然是个好方法,省了查资料!

网友B:
打开手册看下初始值也很方便的吧

网友C:
手册里毕竟是书面的东西,还是亲手操作下,映像比较深刻。

网友D:
我的习惯是看不懂先查资料,查看编译器也的确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