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否可用于工业控制?

楼主(2009-07-17):
MSP430是否可用于工业控制?
输出:40路,输入:20路,都是开关量,变量较多,需大8K的RAM。如何选片?
工业
开关
如何

网友A:
选择MSP430F5438吧!这个货源多,RAM有16K,IO口P1~P10,每组8个,还有P11口3个,PJ口4个。内部资源也很丰富。

网友B:
工控效果我觉得不如5V单片机可靠

网友C:
430就是工业级的单片机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1、430可以用于工控。
2、430能否适用于你的工控需要,需要仔细挑选。

网友E:
分析得很精辟!

网友F:
支持5楼,全面,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