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供电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JTAG和5V开关电源同时供电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5V开关电源烧掉了,是因为JTAG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个问题表述的有点……

网友:
5V和JTAG同时给149供电?

网友:
是的,接上JTAG后电源指示灯是亮的,然后再接5V开关电源,过一段时间开关电源就坏了。

网友:
5V直接接到149?149吃不消啊老兄

网友:
回复(2)

当然不是了,是通过电源转换模块,将5V到3.3V的,然后同时JTAG供电

网友:
引用:作者:
是的,接上JTAG后电源指示灯是亮的,然后再接5V开关电源,过一段时间开关电源就坏了。
接上JTAG,电源灯就会亮,不明白!

网友:
要么JTAG供电,要么外部供电,怎么会两个同是供电呢!

网友:
一个供电吧

网友:
将JTAG的VCC引脚与MCU的VCC之间分断

网友:
我的板子上两个电是同时供电的,因为发现电源指示灯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亮的,店家说我用的USB型JTAG会供电,而他提供的并口JTAG不会私自供电,所以店家说是我使用的USB型JTAG把开关电源给烧了。

网友:
应该不会烧掉的。

网友:
开关电源是大能,什么输入过压、欠压,输出过流、短路,温升过高,一概通吃!呼呼!!

网友:
那就是店家骗我啦,它的开关电源质量有问题。
他给我的电路图上JTAG的2脚与单片机的DVCC管脚相连,同时与电源转换模块(5V-〉3.3V)的输出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