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3编译出错

楼主(2009-07-25):
msp430f413编译出错
Error[Pe020]: identifier "BCSCTL1" is undefined
头文件:#include<msp430x41x.h>
请帮忙分析下,应该是头文件里没BCSCTL1的定义。如果如此,又应该包含哪个头文件呢。
undefined
include
error

网友A:
io430x41x.h 试试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不对。

网友C:
430单片机时钟模块分两类:一是4XX 以前的型号,控制寄存器为DCOCTL BCSCTL1和BCSCTL2. 二是4XX型号,硬件电路发生了到了改变,控制寄存器为FLL+CTL1 FLL+CTL2 SCFQCTL SCFI0和SCFI1 .明显你用的是41系列的,应该用后面五个寄存器去控制,41库里面当然不会有BCSCTL1的定义了。建议去看4XX的时钟模块。

网友D:
谢谢,说的不错,后面我从编译器里调时钟模块看了,确实寄存器名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