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430的vcc脚还需要接电容来滤波吗?

楼主:
看到很多原理图上,430单片机电源脚接104电容来滤波。但是,如果采用3.6伏锂电电池供电,那么电源引脚还用得着接电容来滤波吗?

网友:
反正加上也没有坏处,而且电容也便宜,呵呵!

网友:
VCC上接钽电容并联陶瓷电容对VSS,并非是给VCC滤波,而是为了去耦,滤波需要另行处理。

网友:
求LS详解

网友A:
由同一电池供电的各个IC,它们连到电源的阻抗不会是零,也不会相等;锂电池也存在内部阻抗。在这种情况下,各个IC运行时产生的内部干扰将会按照这样的阻抗路径发散出去,造成各IC相互之间的干扰。由于这些干扰并非来自电源本身,人们就形象地称其为串扰。在电池两端和各个IC的电源引脚两端并联电容,可以有效降地低这种干扰。
其中,钽电容的作用是储能,能有效应对低频干扰;陶瓷电容将高频干扰旁路,起到衰减高频干扰的作用。
一般选取钽电容的容量为1uF到10uF,陶瓷电容的容量为10nF到100nF,陶瓷电容布置得离IC的VCC引脚越近越好。
在断电再上电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电容的储能作用。如果在MCU复位前,这个电压不高又不低,就有可能影响到MCU或者复位IC的正常复位,致使上电失败。

网友:
re

豁然开朗

引用:

由同一电池供电的各个IC,它们连到电源的阻抗不会是零,也不会相等;锂电池也存在内部阻抗。在这种情况下,宮.

网友:
8楼讲得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
大牛们帮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吧。。。

网友:
锂电池要不要稳压芯片啊

网友:
需要加个LDO来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同一电池供电的各个IC,它们连到电源的阻抗不会是零,也不会相等;锂电池也存在内部阻抗。在这种情况下, ...

那如果不是用鋰電池,而是乾電池或是其他電池也是這個原理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