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2274的OA作为差分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09-07-15):
求助:MSP430F2274的OA作为差分是如何设置的
OA的控制器OAxCTL0中OA输出的选择是OAADCx,占用第1、0位,四种输出途径,可是其头文件中只定义了OAADC0和OAADC1分别是输出到ADC的输入通道0和1,请高手指点,如果我想将0AADC0定义为00,用C该如何设置啊?谢谢!
控制器
如何
通道

网友A:
没人回答我,我想寄存器初始状态都是0的,是不是我不设置这两位就自动是0呢,那想设置成01又怎么办呢?实验中。。。。。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引用:
没人回答我,我想寄存器初始状态都是0的,是不是我不设置这两位就自动是0呢,那想设置成01又怎么办呢?实验??...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按照TI英文GUIDE的说明设置寄存器是不错的,关键是想用于差分时需要在V2的输入端加入一对电阻,一只串接在电路中,一只接地;两只电阻的选择根据你要得到的差分增益来选择。
呵呵,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