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D采样

楼主(2009-07-23):
430AD采样
各位大侠,请你们帮个忙!万分感谢!
我现在要用msp430f149芯片做一个AD转换,我要采样的是一个纹波电压信号!频率在100KHz左右!我现在需要采集这个电压,并且要计算出每个周期的纹波电压的平均值,根据不同的纹波平均值来控制输出占空比不同的PWM波形!用这个PWM波再来控制主电路的输出!使纹波的系数变得更加小!
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430只能采样 电压转化,我现在要采样电流,那还要什么样子的辅助电路!还请各位大侠们帮帮忙!!
小弟万万分的表示谢意!!
辅助
计算
平均值

网友A:
149的AD最大采样率200K 左右 你这个信号就有100K 窝看不是很适合

网友B:
那我该怎么办
引用:
149的AD最大采样率200K 左右 你这个信号就有100K 窝看不是很适合
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C:
不用自带的adc,外扩一块ad芯片试试啊

网友D:
要保证测量准确,430的AD达不到这样高的速率.选独立的高速A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