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测量频率,一般怎么做?频率200K内

楼主:
一般测频率的话是不是都需要2个定时器啊?一个用来计数一个用来定时么?

我打算用MSP430单片机来做,但是没有怎么搞懂一个定时器3个捕捉端口怎么用的。

我算了一下,不能用捕捉功能,因为精度不够。(待测频率200K内,有一定范围的变化)

大家能否提供点思路哇,个人学习用,还是学生,求大家指导指导

***********下面是补充的*****************************

测量范围100K-135K Hz,因为信号频率很精确的,变化不是很剧烈,一般稳定在一个数据上面,所以要求精确到Hz,测量时间小于100mS

求各路高手指导

网友:
频率太低直接记,频率太高用分频器,或记数器。

网友:
哎,还以为老大给提供点思路哦

网友:
你用16M晶振 然后捕获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这样精度差了点,能捕获成功

网友:
你用的多大时钟?16M捕获200K ,毛好类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实际应用场合和精度的要求

一般精度,捕获就可以了,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就不能用捕获方式做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系统是外晶振32768HZ,要测频率在14593左右,用TIMerA能否实现?TimerA用DCO——1MHZ工作在捕获模式?

网友:
用16MHz晶振作MCLK和ACLK,Timer_3设为上升沿捕获,TA计数器分频系数为1(别分),时钟源为ACLK ,每次捕获用中断把CCR0的值保存在一个指针所指的数组中.连续捕获8个上升没后,求平均(移位).
捕获时禁止TA0以外的所有中断,精度......

unsigned short MyData[ 8 ] ;
__regvar unsigned short *pMyData @ __R4 //定义寄存器变量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raw __interrupt void TimerInt( void ) //用__raw,complier不保存和恢复寄存器组的值.直接进入中断
{
*pMyData++ = CCR0 ;
if( pMyData >= MyData + 8 )
{
TACTL0 & = ~ CCIE ;
}
}

void main( void )
{
......

while( 1 )
{
CCTL0 =CCIE ;
while( pMyData < MyData + 8 ) ;

sum() ;
××erage() ;
display() ;
}
}

网友:
我试试吧

网友:
测量范围100K-135K Hz,因为信号频率很精确的,变化不是很剧烈,一般稳定在一个数据上面,所以要求精确到Hz,测量时间小于100mS

网友:
有9楼的方法应该可以实现吧,你试了么?

网友:
用捕获是可以的

我用的是5438的430处理器,在20MHz下工作,测2KHz到250KHz可以精确到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