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DCO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1.MSP430F14X系列,如果不外接任何晶振,那么启动时就用内部DCO,频率为800K。
2.MSP430F449,若使用DCO,则必须外接LFXT1晶振,如果LFXT1=32768Hz,则启动时约1MHz,我想若是这样的话,当LFXT1失效时,DCO还能工作吗?假如当LFXT1失效时,DCO还能工作,则DCO工作频率是多少呢?,另外,MSP430F449能不接晶振直接启动吗??(用内部DCO)

本人初学,什么也不懂,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呀

网友:
MSP430F449,若使用DCO,则必须外接LFXT1晶振
dco是内部rc 跟外部晶振有啥关系 ,没明白 没用过449

网友:
DCO是单独工作的,启动快,刚启动的时候先是DCO工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选择晶振源,选好以后,选哪个就是哪个工作(不用的可以通过控制位关闭),如果你所选的是外部晶振,突然失效了,不振了,那么DCO就会自动起振,成为MCLK的时钟源。
430单片机不像51系列单片机只有一个时钟源,通常选择低频晶振XT1,比较节能,如果要求处理速度高,就切换高频晶振XT2,当然相应的功耗就稍大点。DCO是备用的。(不过现在的内部DCO也很稳定了,特别是4系列的)

网友:
看来lz是被TI的Data sheet误导了。
4系列LFXT1外接的晶体是用来供给FFL+去校准DCO用的,不是DCO用的。
DCO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用的,即使是出现DCO OF的时候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看来lz是被TI的Data sheet误导了。
4系列LFXT1外接的晶体是用来供给FFL+去校准DCO用的,不是DCO用的。
DCO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用的,即使是出现DCO OF的时候也是如此。
请问:“DCO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用的,即使是出现DCO OF的时候也是如此”
msp430F449在上电复位时,如果不接LFXT1低频晶振,因为此时FLL_CTL0寄存器的
LFOF和DCOF位都是“1”,这样DCO还能起振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刚上电时,由于SCFI1寄存器的DCOx位都是“0”,如果没接LFXT1晶振来供给FFL+去校准DCO的话,DCO就不能起振,但如果刚上电时,存在LFXT1晶振,并且晶振工作正常,这样晶振就控制FLL+去校准DCO,最终改变了SCFI1寄存器的DCOx位,一但DCOx位为非“0”,DCO就正常启动,若LFXT1=32768,那么启动后主时钟就在1M左右,但这时如果晶振失效或干脆去掉晶振,因为DCOx位这时已经为非“0”,那么即使没有晶振,DCO也仍然振荡,只是由于没有晶振,也就没有了FLL+,此时的DCO将变的略不稳定。
以上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或者说有哪里错误或哪些正确的地方?请各位大虾大胆批评指正
我是刚接触430,关于时钟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The DCO tap moves to the lowest position (SCFI1.7 to SCFI1.3 are cleared) and the DCOF is set. A DCOF is also generated if the N-multiplier value is set too high for the selected DCO frequency range resulting the DCO tap to move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SCFI1.7 to SCFI1.3 are set). The DCOF is cleared automatically if the DCO tap is not in the lowest or the highest positions.
这段文字说明了DCOF位被置位/复位的情形。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只要你不关闭DCO,它总在工作。

网友:
大家好

如果我不想接XT1晶振。只用内部DCO,那么应该如何配置寄存器呀。就要求DCO稳定在1MHZ的频率,现在不接XT1确实起振不了。请大家指教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449中,不接XT1,DCO是可以起振的,只不过是DCO的频率不准确罢了,因为没有XT1作为基准源去校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始的时候DCO是个混频吧,然后利用FLL+稳定在需要的频率,之前的混频范围通过FN_x来设置,这样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