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手册里说VCC在2.2-3.6V,为什么实际只能到2.6V

楼主:
用的MSP430F5437,手册里说供电电压在2.2-3.6V之间,可是我实际测试时,电压降低到2.5-2.6就 不能工作了,为什么呢??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VCC
Supply voltage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 and flash programming (××CC = DVCC1/2/3/4 = DVCC)(1)
''F5438A, 'F5436A, 'F5419A F5437A, 'F5435A, 'F5418A 1.8 3.6 V (A versions only)
'F5437, 'F5435, 'F5418 'F5438, 'F5436, 'F5419 2.2 3.6 V

网友:
PS:我是想降低供电电压,看能否降低点功耗,现在电流有点大

如果原来3V供电,改成2V供电的话,功耗能从4.5mA降低到3.5mA左右吗 ????

网友:
请问你如何界定这个“不能工作”?

网友:
还和时钟的频率有关

网友:
搞技术的是要有点怀疑一切的精神,不过,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首先还是怀疑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错误。

网友:
引用:

还和时钟的频率有关
看工作频率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是把SMCLK从一个管脚输出,用示波器连接,看是否工作的
还跟频率有关系,哈,我再仔细看看手册,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用的XT2 16M晶体,MCLK为16M,手册上说最低电压为2.2V

如题,我用的XT2 16M晶体,MCLK为16M,手册上说最低电压为2.2V

没法贴图阿 手册上说,430F5xxx non-A 的. 18MHz内 2.2 V ≤ VCC ≤ 3.6 V
带A的, 能到20MHz

f SYSTEM PMMCOREVx = 2, 'F5438A, 'F5436A,2.2 V ≤ VCC ≤ 3.6 V 18.0 MHz

网友:
用xt2,8M/16M,1xx和2xx电源必须是3.3v+的
你不用xt2看看

网友:
哦.好的,我试试,谢谢啦

如题

网友:
电压低了 频率也得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