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烧不进去程序why?

楼主:
3x

网友:
who can help me?

网友:
IAR设置对了没?
仿真器驱动了没?
硬件连接有问题没?
电源供上了没?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帅!

网友:
很多原因啊!!1:单片机没上电,2:软件配置有问题,芯片选型,下载选用的接口是串口还是并口,3:单片机烧了4:下载线有问题5:还有很多原因……

网友:
I can help you for your project to made, but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alling about!
Do you h××e any programm in your mind?

网友:
楼上的帅,直接英文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明白,提示什么?

网友:
板上的JTAG接口与仿真器接口有没对上!!我试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