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12零点校正问题

楼主(2009-07-28):
DAC12零点校正问题
在MSP430f4270使用中,dac输出零伏信号时,存在1毫伏左右的正偏移,请各位大侠给指点高招,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解决,谢谢
问题
高招
校正

网友A:
每次都是1mv的误差,那就少给1mv哦

网友B:
不是不同幅度都有1mv的偏移,是非线性的,只有在0mv时,才是1mv,知道方案的同志请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C:
初始化的时候校正过没?

网友D: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0点的
没有0点,知道否??

网友E:
不知你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如果是100mV以内,用SD16可精确到0.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