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运行时,可以对Flash操作,保存重要数据吗?

楼主:
449中程序运行时,为了保存重要数据,进行掉电保护,可以保存在Flash中吗?可以不外接EEPROM? 谢谢!

网友:
掉电时瞬间发生的 而写FLASH是需要时间的 你如何保证写FLASH的这段时间内有电压提供?

网友:
那外接EEPROM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EEPROM的电源选择和430一样!当掉电时,可以将数据保存在EEPROM?
另外,我还想搞清楚,当程序在运行时,可不可以进行Flash操作?因为我在一些书上看到,当系统上电后,Flash存储器处于只读模式。

网友:
写E2PROM也是需要时间的 问题的关键点不是存储介质  而是如何在掉电时提供电压将数据存放到存储介质中

网友:
谢谢!
现在我假设有电压、有时间将数据保存起来,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当程序在运行时,可不可以进行Flash操作?因为我在一些书上看到,当系统上电后,Flash存储器处于只读模式。

网友:
引用:

写E2PROM也是需要时间的 问题的关键点不是存储介质 而是如何在掉电时提供电压将数据存放到存储介质中
我也想知道,希望大家正面回答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
我以前这样用过,用FLASH来保存系统参数,但是感觉可靠性不如外接EEPROM。
举个例子,FLASH要求每次写的时候都要先搽除,而且是成片的搽除,假设你现在要重新写参数,你就要先成片的搽除,当你刚搽除完,要重新写的时候掉电了(尽管采取监控后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还是存在的),那就出现了很可怕的后果。
还是建议外加EEPROM,最起码写的时候不用先搽除。

网友:
推荐用铁电

网友:
用大电容貌似可以保存几个字节

网友:
铁电现在用得广泛吗?还没用过铁电呢!

网友:
引用:

可以是可以。
我以前这样用过,用FLASH来保存系统参数,但是感觉可靠性不如外接EEPROM。
举个例子,FLASH要求每殮.
成片的擦除?这个怎么理解 所有的FLASH都是“片”擦除的
430可以段擦除 数据不多的话可以保存在信息段内 一个段64个字节(也有128的)

数据保存的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 很多客户就这么用 产品上市好长时间了 也没问题
关键是在擦除和写FLASH的时候你得保证有足够的电压 否则擦除和写操作都有可能出错

网友:
引用:

谢谢!
现在我假设有电压、有时间将数据保存起来,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当程序在运行时,可不可以进行F...

建议你看430的FLASH章节 一切自然豁然开朗

网友:
可以写FLASH,要求电压2.7V以上。

网友:
电压合适,频率设置合适的前提下,可以写flash,分两种情况
1) 往info里写,直接写就可以,记着写之前关中断
2)往main flash里写,除了关中断之外,建议把这段写flash的程序拷到RAM里运行,然后在RAM里执行这段程序。

个人意见。

网友:
在FLASH和外界EEPROM保存重要数据,哪个更合适呢?哪个可靠性更高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