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只需一根JTAG下载线就能向430烧程序?

楼主(2009-07-28):
请问是否只需一根JTAG下载线就能向430烧程序?
请问是否只需一根JTAG下载线就能向430烧程序?
新手,在网上看到都是用编程器,仿真器。。。可以只用并口下载线吗?
程序

网友A:
JTAG是每个430都有的标准接口,可以通过相应的工具进行编程,仿真等操作

网友B:
不能熔丝烧断加密

网友C:
可以使用并口的仿真器或者BSL编程器下载程序,但不能烧熔丝。
烧熔丝的话最好使用编程器。

网友D:
并口jtag可以载程序

网友E:
反正目前我只用JTAG

网友F:
仿真器也可以烧熔丝啊!IAR里专门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G:
那就好!!需要编程器可以来我这儿看看

网友H:
你那有些啥编程器,发个网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