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include <MSP430x24x.h>
void InitSys();
void InitBhTimerB();
unsigned int Cyc,LastTBCCR0;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Sys();
LPM3;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while ((IFG1 & OFIFG) != 0);
BCSCTL2 =SELM_2+SELS;
InitBhTimerB();
_EINT();
}

void InitBhTimerB()
{
TBCTL = TBSSEL_1+TBCLR;
TBCCTL0 = CCIS_0+CM_2+SCS+CAP;
P3SEL|=BIT1;
TBCTL+=MC_2;
TBCCTL0 |=CCIE;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Cyc=TBCCR0-LastTBCCR0;
LastTBCCR0=TBCCR0;
}
unsigned int GetCyc()
{
return Cyc;
}
想用这个程序测周期,运行后可以计数,但中断就是进不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中断向量写错了吧?

应该是TimerB的中断吧。

网友:
...

我好像复制的时候搞错了 是TINERB的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Cyc=TBCCR0-LastTBCCR0;
LastTBCCR0=TBCCR0;
}
。。。
还是不行

网友:
TBCTL+=MC_2;
应该是
TBCTL |=MC_2;吧

网友:
我也要写一个程序,是测频率的,分两部分,一部分定时,需要中断,还有一部分是对脉冲信号计数,定时时间到,引起中断,读取计数结果,你开的是中断是CCIE,这个应该是捕获引起的中断吧!不明白你的用意.

网友:
不好意思

引用:

我也要写一个程序,是测频率的,分两部分,一部分定时,需要中断,还有一部分是对脉冲信号计数,定时时间到...
我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是信号源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的程序是说捕获2个下降沿 计算这2个计数值之间的差。 你的意思我也知道 只是要用到2个定时 我觉得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我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是信号源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的程序是说捕获2个下降沿 计算这2个计数值之间的差。 你的...
你是要测周期? 我知道 你只捕获两个下降沿,你这样测的话误差会不会很大?

网友:
不能烧程序,不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