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f2013的仿真问题?烧不进去

楼主:
仿真器没问题,是好的
我使用的是内部时钟,昨天怎么也烧不进去 ,于是就把XIN脚接VCC,可以烧进去
但是今天又不行了
2线的仿真器,SBWTCK脚加了47k的上拉电阻,SBWTDIO没加电容
用法有问题吗?
谢谢了

网友:
芯片也没问题 刚换了块新的也一样
都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f2013的仿真,你说的是EZ430吗?

网友:
你是用4线JTAG还是用2线JTAG(SBW)来烧F2013的?烧的模式不一样,IAR中相应的设置也不一样

网友:
他用的应该是sbw,问题可能在复位电路

网友:
2线的
SBWTCk那个电阻要加吗?

网友:
~RST/NMI/SBWTDIO 这个脚我电阻电容都加了 也烧不进去
之前没加电容时只烧进去一次 之后也烧不进去

网友:
2线的IAR要设置哪些?
我设置了三个地方:1、器件选2013;2、选择FET DEBBUG;3、选择TI USB FET

网友:
IAR烧写2013默认设置时2线制的。
首先你要确保你接口连线时正确的。一般来讲两线的话就是SBWTCK和SBWTDIO连接到仿真器的8脚和1脚,然后加上电源地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电阻电容的。

网友:
是8脚吗?不过我换成8脚也不行,已经去掉电阻电容了
ps:其实我另外的板子(cpu都是f2013,其它电路不一样)是SBWTCK和SBWTDIO连接到7脚和1脚可以仿真的 SBWTDIO接了上拉电阻,没接电容,XIN接VCC

网友:
跟时钟有关系吗?我没有加外部晶振,用内部时钟,把XIN接高

网友:
这个跟时钟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是8脚吗?不过我换成8脚也不行,已经去掉电阻电容了
ps:其实我另外的板子(cpu都是f2013,其它电路不一样)是S...

rst/nmi脚 去掉电容 别去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