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关于AD

楼主(2009-07-27):
简单问题:关于AD
请问大家:
1 . 对于DVcc为3.3V的单片机来说,输入的欲转换的模拟电压是不是不能超过3.3V?
2. 430可以接入外部参考电压,可不可以用它接大于3.3 V的电压从而实现教大电压的转换?
3. 由于我要转换的模拟电压达到4V,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解决方案?
真诚期待大家给予回答和建议!谢谢!
解决方案

网友A:
4V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的形式把它降到比如2V再去AD采样啊!

网友B:
AD的输入不能超过其参考电压我知道,但是不清楚430能不能外接负的参考电压,对于1楼的问题我也感到困惑哦!!!很想得到高人的指点!!!

网友C:
参考电压与被测电压没有关系吧。

网友D:
外接参考电压不能大于××CC,也就不能转换大于电源电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