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显示浮点数的问题
jiemei6617
jiemei6617

网友A(2009-08-10):
显示浮点数的问题
希望给个思路,或者程序
显示整数value的话可以用
tamp=value%10;
value=value/10;
display(tamp);这样一位一位的显示出来
请问带小数点的怎么弄,谢谢指教
display
程序

网友B:
要显示多少位小数就乘以10的几次方,然后取整显示,再点小数点

网友C:
根据精度把浮点数转换为数组了显示了!

网友D:
小数点最后点上,噶噶!

网友E:
引用:
作者:
小数点最后点上,噶噶!
请问版主,只是知道是浮点数,不知道小数点具体哪一位,怎么办。

网友F:
怎么不用强大的sprintf
sprintf(display_buf,"%f", float_data);
123.456(float_data) to "123.456" (display_buf)